JWG31AT启动后卡在启动界面,显示不出BIOS.所以bios也不能进入。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11-15):
(图片)

网友:
显示不出刷bios

网友:
最好刷一下bios

网友:
主板电池旁的8脚芯片是BIOS芯片吗

网友A:
按照挡logo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挡logo修

供电都正常,你刷BIOS试试。

网友B:
按TAB键看下正在检测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TAB键看下正在检测什么…………

等我照个照片上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照挡logo修

新手不知 LOGO 修的思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手不知 LOGO 修的思路啊

卡LOGO的维修是设备检测…………比方说正在检测键盘鼠标网卡声卡硬盘光驱等外设……。以上设备要出问题都会导致卡LOGO

网友D:
USB短路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短路会有这种情况

测量USB针脚对地阻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LOGO的维修是设备检测…………比方说正在检测键盘鼠标网卡声卡硬盘光驱等外设……。以上设备要出问题都 ...

谢谢 我看看

网友:
照片呢?你最好拍张它挡那里  还有卡什么码

网友:
对了  G31南桥是GB的吧   这个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刷BIOS 拆外设  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放电,刷bios

网友:
拆外设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