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13-11-15):
适配器不能跑码,,用适配器南桥发不出PLT_RST#.用电池正常..BIOS没办法刷.

网友:
接稳压电源,适配器供电不足吧。

网友:
用稳压电源试过吗

网友:
结构上来说应该不可能啊

网友:
充放电管理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真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

用电池一上,那个平台复位就出来 了

网友:
搞了两天,,一点头绪没有

网友:
调低适配器电压14V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