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220hd开机无反应问题。求解释原因。

楼主(2013-11-15):
前个星期,接到一明基g2220hd显示器,故障为开机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拆机,看电源板,无电容鼓包,测电压5V只有1.5左右,拆掉主板,5V正常,思考: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还是主板有短路,拉低了电压?没办法,在淘宝上定了一块主板。下午,同行过来看到我拆开的机子,说什么问题,他那里有板,主板和电源板都有,主板只是少了个DVI接口,果断把板拿过来测,先换电源板,我汗,亮了。居然不是主板的问题。测了几分钟,拔掉电源,接上原来的电源板,想看看到底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别到时候板都定了,问题还没有找到,耻辱啊!换上原来的板,居然也可以点亮了,反复试了几次,都可以正常开机。现在轮到我郁闷了。。。。按键板我反复测过了,现在客户已经给钱拿走了机子,一个星期了,本人新手中的新手,还望高手们指点迷津,到底是什么问题,整个板我都没有动过,只是换了下板测试了一下。钱是收了,但是不安心啊

网友:
晕,用通用的代换试着排除就可以,这样学杂费成本啊

网友:
现在就是用他原来的主板和电源板,我测试了一天,然后现在他拿回去了,一个星期了,没有拿过来返修。但是就是觉得不太放心

网友A:
那就等回来返修到时候再细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等回来返修到时候再细查吧

这样等也不是个办法吧

网友B:
接触不良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的原因吧

接触不良不大可能,我一开始拆开量电压的时候就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