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81WBD 程序

楼主(2013-11-15):
求个ACER AL1981WBD的程序  机芯:2525L 版本号:20080822 令号:B-C645  CHK SUM:899B     TRD 2120L
写了网上下的程序后,现在通电 指示灯也不亮,没写之前会亮的。

有边位有试机这样的现像,怎样解决的?谢

网友:
程序刷错了吧

网友:
重刷试一试,实在不行就用个通用的点看行不!

网友:
程序不对 刷死了吧

网友:
就是程序的问题, 要是论坛找不到合适的程序的话,就到淘宝上买一个程序就行。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是用什么编程器 烧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编程器 烧录的?

希尔特的60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