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显卡供电不足

楼主(2013-11-15):
机器拿来的时候电流跑1.2左右,不显,初步判断是显卡,小伙子加焊显卡后上电只有到0.65左右,后来发现是后面的u56铁壳mos下管歪了,

重新吹好,上电还是0.65,而且更悲催的是过了2-3秒直接大短,于是把上下铁mos管都换了,终于不短了。但是电流还是0.65,经测发现除了显卡供电偏小只有0.56外,其他的电压都正常。这个会不会是那个供电ic坏了。
u61各脚电压
9   5
2   5
16  0.12
4   0.04
10  0.07
15  3.3
13  3.5
12  3.3
11  0.5
8   0
7   0
3   0.42
14  0
5   0.4
6   1.7
1   0.45

网友:
插显卡供电MOS管

网友:
估计是桥有问题  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后继拉底了,

网友:
可能把桥给烧掉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里 显卡 供电 MOS管击穿短路的话 也会 造成 输出电压不正常的 可以测量下 对地阻值来判断

我把mos管都换了新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 可以断开供电MOS管 看输出电压有没改变  如果 还是 没有改变的话 则是MOS管 相连后级 负载元器件 短 ...

我断开l28,测量l28上面有5v电压,这说明是后面拉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断开 L28电感 你可以测量下 这个电感两端的 对地阻值 情况 如果电感 对地短路的话 也会影响 输出电压 ...

对地10欧。应该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断开 电感 测量下显卡供电 输出电压有没变化

断开电感后端,测前面有5v啊,

网友:
用1V 给 后面加电  看看哪里烫

网友B:
  还有FB 反馈电路, 反馈不正常也会影响出去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感后端 对地短路引起的  故障 看电感后端有没 严重发热的元器件

没有特别发烫的,晕了。显卡上的电容都有阻值,显卡应该没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FB 反馈电路, 反馈不正常也会影响出去不正常

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
是不是哪个小电阻掉了。有图纸么

网友:
那么麻烦,先换个供电芯片看看嘛,

网友:
这个机器主要是CPU的供电问题比较多

网友:
那就是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