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80g-ud3h开机显示“LOADING OPERATING SYSTEM---”

楼主(2013-11-15):
昨天客户送来技嘉880g-ud3h,说进不了系统,

一开机走完LOGD就停在这个画面“LOADING OPERATING SYSTEM---”

接着卡死,,一看感觉是系统坏了无法载入,本想插入U盘重新安装系统,结果插入U盘进BIOS设置引导,出来重新启动也是卡死在这个画面,换光盘引导也是卡死在这个画面根本不导引,开始就以为是硬盘或其它东西引起,拔下硬盘也是卡在这个画面,重新载入BIOS出厂也是卡在这个画面,BIOS放电也是止卡在这个画面,最后系统最小化只有主板,CPU,电源,也是卡在这个画面,分析主板有问题,怀疑是BIOS出错,本想刷BIOS的,一看这个板有两个8脚的BIOS,B-BIOS和M-BIOS, 没有维修的经验,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说只有一个BIOS也可以开机,我直接把M-BIOS取下来,开机结果机子不跑码,于是我把B-BIOS取下放到M-BIOS位置,开机还是不跑码,开始以为是吹坏了,于是把两个BIOS重新装回去,结果跑码了还是开始的故障,于是老老实实刷BIOS,先刷了M-BIOS,装上主板可以跑码故障依旧,结果又把B-BIOS取下刷了一下,结果故障消除了,可以直接进硬盘进系统了,新手走了很多弯路,给后面的朋友提个醒,谢谢!!!!!

网友:
双BIOS的板子支持自动恢复BIOS,不需要拆下。论坛里有这个帖子。

网友(点评):
记得好像是断电按reset15秒。

网友A:
双bios直接恢复啊

网友:
这货是双BIOS的,可以直接恢复的,没那么麻烦

网友:
有帖子讲过,复制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BIOS摘掉一个也可以正常开机,你现在应该是坏了一个。

BIOS两个,M-BIOS和S-BIOS,是不是随便取下哪个都可以开机?如果取下M-BIOS,要不要把S-BIOS焊到M-BIOS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bios直接恢复啊

想问下怎么恢复是和上面的朋友说的按REST15秒,还是要取下B-BIOS把数据读出来,再写入M-BIOS中

网友:
这个还不太懂

网友(2014-10-29):
谁能讲解下双BIOS如何自动恢复啊?

网友:
两个芯片里程序一样吗

网友:
如何切换过来啊?

网友:
技嘉的双bios我都是俩个一起刷的

网友:
听说主副bios对换一下位置就会好的!!

网友:
技嘉BIOS爱坏是通病了

网友C:
听说主副bios对换一下位置就会好的

网友:
主副BIOS对换一下位置不就和热插拔一个原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主副bios对换一下位置就会好的

当时对换了一下,也没有,两个重新刷了才OK

网友:
系统坏了~~~~~~~~~~~~~

网友D:
两个重新刷,要刷坏了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重新刷,要刷坏了就悲剧了

悲剧不了,官方有BIOS文件下载,就算下了没有了,这不死马当活马医吗?不刷也不能用,刷了还有希望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