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求助WDC WD3200BPVT-80JJ5T0

楼主(2013-11-15):
设备管理器能识别到,HDDTURE,vcr446,DISKGEN软件不能识别。
固件坏了? 求WDR操作步骤

有时能识别到容量:

WDC WD3200BPVT-80JJ5T0 FW:01.01A01 SN:WD-WXL1E71AWYTN (ROYL selected) port 0xE000
Logical: Cyls 16383, Heads 16, Sectors 63, LBA 625142448, 320Gb
Controller Buffer Size: 8192Kb
Family: Unknown

网友:
重刷固件,你要用固件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件需要买吗?

你这个版号应该是1692的,WDR是无法误别,也无法刷固件,用HDR-3000,MRT,PC3000等才能搞定,就连DRT都无法识别家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版号应该是1692的,WDR是无法误别,也无法刷固件,用HDR-3000,MRT,PC3000等才能搞定,就连DRT都无 ...

是182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820吗?

这个版更高呀1820的,WDR是没办法搞的,等WDR出支持这些版号的再搞

哦,WDR是不是免费的?找个WDR试一下

网友:
不用搞,到时被你成死板了,只能等

网友C:
没有工具支持,是写不了固件的,只能越弄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工具支持,是写不了固件的,只能越弄越坏。

好的,那先收藏着,谢谢版主提醒

网友:
估计是WDR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