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苹果系统做到U盘里

楼主(2013-11-15):
       图文教大家在PC下制作苹果U盘恢复系统
上次发的在苹果系统下制作苹果系统恢复U盘的方法后,有超版和坛友回答说能不能发表一下在PC下制作苹果U盘恢复系统的方法,相应大家号召,今天就图文教大家怎么样PC下制作。

准备工作:
           一台普通PC 系统(xp win7)均可
           一个容量最小为8GU盘(建议用好点U)
          下载Mac os x 10.8.3 镜像。镜像大小 ,一般在4G
           左右(按需要版本自行下载)
          下载ISO转换软件(ultroiso)文件大小2M
下载次数: 81
阅读权限
: 2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 下载次数 1
下载次数: 254
阅读权限
: 2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 下载次数 1
准备工作完成开始下面的制作方法。
1:打开电脑(本次用WIN7做演示)双击打开ISO转换软件

2:点击打开加载事先下载好的Mac os x 10.8.3 镜像文件

3:点击格式转换,选择转换成isz格式(估计iso也行。。没试。。)然后就会飞快的转换,大概5,6分钟就好了。

4:找到刚才转换成功的ISZ的镜像文件,重新加载一下。点击打开。

5:点击启动——选择写入硬盘映像——点击写入

最后就是享受成功的的喜悦了!!!

网友:
神器啊。这帖必火。。

网友:
图片都弄成附件了,看不到

网友:
老是要钱,看不到

网友:
这样也能行?还没装过苹果系统呢,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
苹果系统其实挺简单,关键只是分区,分区后也可以用克隆版,,2013的要自己弄上USB3.0驱动,否则鼠标键盘都无法操作!!

网友(2014-07-12):
需要的下载分太多了表示无法接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