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复位灯闪,折腾了我好几天,求思路

楼主(2013-11-15):
什么办法都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1835&reltid=714747&pre_thread_ ...

都做过了,没用

网友B: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zhx65257855 -4 严禁灌水
死亦无悔! -5 叫你灌水!!!!!
邂逅.//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你这是灌水,要被扣分了

网友:
楼主还是扔给顾客吧  已经碰到俩片一模一样的故障的了  !!!表示蛋疼  几乎什么都搞过还 还是那比样!!!有砸板的冲动啊  !!!

网友C:
我准备把时钟换 了,只是找不到型号一样的可以换,时钟觉得有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把时钟换 了,只是找不到型号一样的可以换,时钟觉得有的问题

那楼主你就试试吧  万一好了 麻烦回我一下   我是对修的那俩片实在是蛋碎一地了!

网友D:
复位灯闪是不跑码,测CPU复位和PG是否有电压,无电压按无复位修。有电压按不跑码修查各大总线、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灯闪是不跑码,测CPU复位和PG是否有电压,无电压按无复位修。有电压按不跑码修查各大总线、刷BIOS。

bios刷过了,总线我只打了cpu到北桥的总线,其他总线以前修板几乎没去打过

网友:
你查下南桥的复位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看下南桥是否收到两个PG和发出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