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4X R2 外星人显卡驱动感叹号

楼主(2013-11-15):
如题, 没有有高手研究出来,好像有量到一个问题,就是显卡+VGA_CORE 会一直有,而
有,而好板的话会到了桌面一下子就没有,现在是有两片这样的,说是通病啊,有不
没有办法搞定!!!

网友:
有可能是虚汗了

网友:
加焊现存和显卡是看看

网友:
可能是虚汗了

网友:
这种游戏机都是独立显卡板的,搞了几台都是加焊显卡就OK了,其它不用去研究电路都不用看。。。。。。。

网友:
板号多少?

网友:
好像碰到过那么一两台坏的,不过也不是很多吧,不算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