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6 进系统黑屏,进PE掉电,装系统蓝屏 ?

楼主(2013-11-15):
HP COMPAQ 516 进系统黑屏,进PE掉电,装系统蓝屏 ?
一台 HP COMPAQ 516 客户拿来的时候,开机 进系统黑屏,外接也不显示,也没有进系统的声音,不知道进去了没有,
第一步,装系统,用GOHST装无法进入GHOST界面,进PE系统进去的瞬间掉电,用安装盘安装,引导驱动的时候掉电。在台式机上GHOST好,装回机器上,引导一下就蓝屏了 ,代码0X0000004B,好像显卡有问题了
第二步,拆机,发现机器修过的痕迹,加焊过显卡,北桥好像也动过,问客户说在其他地方修过,但没有修好 ,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不敢贸然乱动了 ,发到坛子里讨论一下,请发表高见……

网友:
显卡重新做了看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最后还是换主板了

网友:
重做显卡,或者换一个

网友:
显卡重新做了看看

网友:
建议客户换板,只要你口才不错,应该说得动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