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560GTX至尊V5 1G显卡(求故障问题解决方法)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3-11-15):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显卡核心的问题吧

大师怎么测出来的,有手断吗,能教两招吗,,我也想知道,怎么就是GPU以坏了
核心问题

网友:
你换系统试试

网友:
装上显卡驱动后就是这种情况,重装显卡驱动也还是一样!

网友:
gpu的问题多

网友A:
是不是GPU虚焊了。

一根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GPU虚焊了。

虚焊损坏都有可能

网友(点评):
大师,有多大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有问题也会有这样的故障吧。

显存损坏是没这情况的……。只有BIOS出错或GPU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大师,能说一下BIOS出错是么问题,是文件丢失还是以损坏后么种情况,, 你有没有啥测量的高招,能测出GPU脱焊,好帮助楼主下手快,容易解决,要是搞错了,说不定就爆费了,问题越搞越大

网友:
核心坏了吧。。。

网友:
还是驱动问题 如果说新显卡的话 就是驱动 旧那是GPU坏了 焊gpu不一定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损坏是没这情况的……。只有BIOS出错或GPU的问题

论坛上有显卡的相关学习资料……。还是先学下再动手吧

网友:
核心供电不足?还是GPU虚焊

网友:
显卡虚汗了,加焊显卡就行了

网友(2014-01-02):
修好了没有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毛病

网友C:
显卡有问题了,拿去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有问题了,拿去修吧

严重灌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严重灌水啊

我觉得你更像灌水,人家楼主只是问是硬件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而我回答是显卡有问题,这就是硬件问题啊,有什么不妥?你自己显卡修不好,怪谁啊

网友:
很多显卡汗了也不一定好。多数现存。上次在哪个论坛忘记了。有个测显卡颗粒的软件。

网友:
最怕的就是这种机器。能亮机的。维修有风险,入行需谨慎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更像灌水,人家楼主只是问是硬件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而我回答是显卡有问题,这就是硬件问题啊,有 ...

你会修显卡吗 加焊大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会修显卡吗 加焊大队的吧

我加焊大队怎么了,修显卡不用加焊吗?

网友E:
确保供电,然后重植一下GPU,不行放弃呗,如果你想研究下去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保供电,然后重植一下GPU,不行放弃呗,如果你想研究下去又是另一回事

你就这两下子

网友E:
呵呵,难道要找来点位图,测过全板的供电,总线,REF基准全部OK,再上A卡测试软件测试来测试哪个数据线出问题,然后才下手?

网友:
通常显卡装不了驱动,感觉是GPU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难道要找来点位图,测过全板的供电,总线,REF基准全部OK,再上A卡测试软件测试来测试哪个数据线出 ...

GTX 有A卡???兄弟看清题目了吗

网友:
返厂修吧

网友:
别用驱动精灵装驱动
去下个老点版本的驱动试试

网友:
换系统试下   可能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