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做的开关管电源,MOS管坏了能用三极管代换吗

楼主(2013-11-15):
用MOS管做的开关管(如9N50C)开关电源,MOS管坏了能用三极管(如13009)代换吗

网友:
这是基本常识的问题了,答案是“不行”

网友:
两种型号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代换型号,为何要将不同种类的管子互换呢

网友:
这种货色能找一大把出来吧,用三极管代换MOS管,还真敢想

网友:
代换是可行的,但要更改线路,得不偿失。这种元件市面上多的是。

网友:
楼主,代换是可以的,支持一下

网友:
代换可以,上去就会烧掉!

网友:
肯定不行赛

网友:
楼主先搞清楚什么是场效应管,三极管

网友:
换上应该会有一股难闻的焦臭味出来吧

网友:
一般副电源开关管可能用到场管,主电源的两个都是三极管

网友:
大部分都不行。。。。。。。

网友:
答案是:不行。

网友:
mos管多为电压驱动,功率三极管为电流驱动,某些pwm ic电路中可以代换,但是同时也要改驱动方式,得不偿失。

网友:
     是的,一个是电压控制型器件(FET),一个是电流控制型器件(BJT)。也就是说前者靠电压信号来控制电流导通或截止;后者用电流信号控制输出端电流状态。

网友:
大哥,你这个想法很NB啊 ....

网友:
不限麻烦,你就改

网友:
可以代换,必须改线路直接代换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