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便宜之联想Z360掉电维修

楼主(2013-11-15):
捡便宜对象 联想Z360
故障 加电到0.5掉电
今天没什么事 早上到了一台联想Z360说是不开机 我上了电流表按开机键能触发到0.5马上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缺电压造成 立刻拆机 目测没什么明显问题 测了一下没有短路现象 就开始没电压了 除了CPU电压 显卡电压 内存电压之外别的电压在瞬间都有 看这3个电压就知道先从内存电压开始了 在图中是PL17看了一下芯片PU8 找到PU8看了一下周围元件 看到一个电容两头发莓了 就是图中我焊的那个 然后从图中找到这个电容板上写的是PC100 在图中一看我笑了 是芯片的自举电压 立刻把它焊好 再上电电流上去了 亮机 此机修复此帖没有技术含量 捡了便宜

 会员2元2022-12-10 13:51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这真是捡便宜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进水的机器,也是换这个电容,上管G不能升压,,,

网友:
扣错了,本来想 加2分的,哪位加回来。

网友A:
收了几百啊,呵呵 。。

网友:
维修本就如此我都遇过好多次了

网友:
这种事天天来个级个就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了几百啊,呵呵 。。

我这做同行的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B:
这也行,早上出门烧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行,早上出门烧香了吧

如果不是发现内存电压没有的话 我也不会去看那一块 所以这也不能完全算是运气好 还要有一定技术的

网友:
二楼的太牛13了 这都是通病。。。。

网友:
楼主真是捡便宜了。自举升压的电容坏了后即无输出。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技术也好啊。

网友:
不错!!按照时序流程来就对了!!呵呵

网友C:
这算是这款机器一个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算是这款机器一个通病了

你修到过这种问题一样的吗

网友:
学习了,看来这个升压电容很重要啊

网友:
也不容易啊,要有点技术功底的。起码你要知道机子的时序和自举升压电容吧,这个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网友:
自举升压部分的问题,2楼的应该是个通病王吧 ,这种也能称通病,无语中。。。。。。。。。。。。。。。。。

网友:
看来这个电容真的坏的多

网友:
时序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电压时序很清楚。

网友:
这机器有几个通病,这个耦合电容是一个,还有不加电的AC口,还有个想不起来了,,,

网友:
一步到位不错 厉害

网友:
不加电的 都要查图纸呀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不是通病评精华是不是有点牵强啊。。。

网友:
这样的电脑修起来爽 也不容易返修 钱也赚的多
其实修电脑就应该修这样的

网友:
虽然感觉是捡了便宜,但楼主的技术是有的,帖子的技术含量很高呢

网友:
l漏电的多吧

网友:
           看样子。LZ经验很丰富了的哦。新手遇到。得倒腾半天的。我还一直不太懂。这里的这个电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有谁理论好的,解释下啊。我只知道这个用来升压,至于为什么需要升那么高的压给芯片内部用,我不懂

网友:
运气也是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的

网友:
不错了 得要要哥你学习一下  呵呵 楼主技术相当给力  呵呵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故障,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我啥时候才能碰到这种的便宜啊。。。。

网友:
嗯   反馈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修了个差不多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收了几百大洋

网友D:
修好就厉害了    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肯定会碰到的

这种钱挣得确实容易    比起修那些进水机器来说简直一个字  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就厉害了    顶你

兄弟 觉得好就加个分吧 加分不扣你分的

网友:
楼主还真的是捡到便宜了。

网友:
捡到便宜了 运气

网友:
对我来说就是技术贴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F:
问个问题,你这个图纸的查找步骤能不能告诉一下我啊,在论坛中我很难搜到,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个问题,你这个图纸的查找步骤能不能告诉一下我啊,在论坛中我很难搜到,谢谢啊

你直接在搜索里输入板号就行了啊

网友F:
是不是在图纸里面的搜索匡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在图纸里面的搜索匡中

我是在论坛的搜索匡中

网友:
哦,先输入板号然后选择帖子选搜索是吗?

网友:
不错,整个过程很清晰

网友(2017-09-29):
自举升压电容有问题  pwm电路上下管就没办法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