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Y-VPCEK25EG 怪问题

楼主(2013-11-15):
我手上有个sony机器,有一种怪病~无线网卡用不到,重起了之后又能用到,用了1-2小时就中断自己掉下线~求大师指点下

网友:
换一个系统试下

网友:
已经换了还不行

网友:
换一个网卡试下

网友:
换了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刷一个bios试下看

网友:
已经刷了~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蓝桥做了没?

网友:
这不关南桥的事情吧~

网友:
天线也查了没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咧

网友A:
我修过SONY这样问题的,一般都是网卡或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SONY这样问题的,一般都是网卡或系统的问题

我之前也遇到过~但是换网卡就好了~但是这个不一样~系统换了网卡换了,还是不稳定,重起一下又可以用,用用下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