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Z07灰屏

楼主(2013-11-15):
一台捷威Z07本本客户拿过来是装不了系统最后发现一装显卡驱动重起,加焊北桥(带显卡的)OK用了几天又不行了,
拆出来的时候原显卡已经短路了,只能换一颗,换完发现能开机显示了但按F1后灰屏无显示指示灯还是绿灯, 又订换了一颗全新的还是一样灰屏。 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刷下BIOS 不行换显卡

网友:
显卡我就不再换了。

网友:
显卡没焊好吧,放多点膏,加大点火!!

网友:
换过两个桥了.肯定全部焊好了,我做桥有铅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没焊好,在干一遍。。。

网友:
换屏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