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开机针PW+的双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11-15):
如下图:
图中Q26,经查资料说是钳位二极管,请问他在些线路中起的作用或原理!如果去掉他是不是也没问题!

网友:
防ESD的保护二极管,也可防电流冲击

网友:
像这种设计的双二极管一般都是起到保护作用~不用太在意

网友:
防静电的东西

网友:
这种二极管是快速恢复二极管是在主板开关上拉供电中比较常用的一种供电形势一方面可以提供上拉供电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因为开关键位产生跳变电平而将供电拉低到没有的状态苏

网友:
新手灌水,学习中

撸哥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稳定信号的做用

网友:
防静电的,一般是保护作用

网友:
钳位二极管,防静电。。。拆掉也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