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显示器一闪即灭

楼主(2013-11-15):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机液晶显示器 通电测试电源指示灯亮 这说明电源板是好的 开机后屏幕亮一下马上灭掉  拆机后 经测试有一灯管坏掉 更换灯管装机测试后 正常显示 故障修理OK

网友:
灯管坏会造成灯管开路保护。上电一闪就会保护。

网友:
  这种就不要发了吧。

网友:
灯管也会导致这种现象受教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掉保护了,改一下电源板,不要换灯管了,一次我拆了遇上一个就不明白怎么改的

网友:
灯管坏会引起过流保护  这个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