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开机在0.55A掉电,求救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15):
前几天接的返修机,之前显卡虚焊,重植后可以啦!这次回来开机发现在0.55A掉电,有时候也会在0.7左右掉,师傅说可能之前做显卡做的不好,要我重植一次,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不想老是问师傅啦,自己有没有维修思路,想问问大大们的意见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下

网友A:
你测一下各大电感有没有电。测时钟开启信号 CK_PWRGD 有没有.  还有平台复位PLT_RST#有没有.如果没人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下了显卡再试一下,会不会显卡芯片坏了?有没有量下GPU的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各大电感有没有电。测时钟开启信号 CK_PWRGD 有没有.  还有平台复位PLT_RST#有没有.如果没人按照时 ...

没有图纸吖

网友:
我这里有你看看吧是不是你要的

dell 1320 LA-4232P及图纸.pdf

DELL 1320 LA-4232P

网友(2014-11-15):
不上内存会掉电不?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引起 电感上都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