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进,液晶求助故障分析。

楼主(2013-11-15):
液晶显示器换一体板后,由于不知道驱动板供电是几伏的,就接到5V 上啦。
问题一:现在开机后屏幕能正常显示,但是屏幕一亮 一暗的,暗的时候,显示的画面也正常,就是明暗互换的频率很快。
问题二:关机后显示器白屏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检查一下稳压反馈电路 看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一直显示白屏吗?

网友:
开启信号接错

网友:
驱动板到高压板的线接错了

网友:
高压板的(电源板)的问题!或者没有接对 白屏那你把ADJ和ON/OFF对换 换了不行 就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谢各位大神,当天改好啦。一直没来道谢,不知道是线路板标错还是换的那个板子标错啦。更换 ADJ和ON/OFF线路后,故障解决。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