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器能显示

楼主(2013-11-15):
请教高手,联想Y460A卡的主板,有谁见过这样的现象吗?切到独显 外接显示器能显示,但是内接屏线,屏不显示  切到集显 屏,显示器都能显示
显卡 南桥 还有LCE接口边上的2个长条都已经换过,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
就楼主这问题哥,10分钟内就可以解决他.不就是那个开关小板上的霍尔管坏哦.

网友:
楼主说说,是什么坏了。

网友:
   说说哪的问题, 我前段时间遇见一个  到最后没搞好.

网友:
不显示是暗屏还是直接不亮啊?楼主是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求助的时候知道来论坛发帖,修好了也不分享一下,最讨厌这种自私的人。

网友:
好像碰到过那么一两台坏的,不过也不是很多吧,

网友(2016-12-26):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不会是刷BIOS吧

网友: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