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11C找不到图纸

楼主(2013-11-15):
黄色圈里的元件腐蚀来看不清了,大概看到有一个0欧阻,把这个几元件直接拆了,进系统也找不到网卡,想找一份RTL8111C的图纸,或者这个主板的图纸,主板是磐英CM78,可找了几天,网上也没找到,哪位知道哪里可以下载主板图纸?

网友:
la-4102P  HP DV4的板子也是用的这个网卡。可以看下

网友:
看看这个吧,可能对你有帮助!上下2个是电容,中间2个电阻第一个(由上至下)应该没有标识的。

网友:
我上回是遇到过一个也认不到,把网卡加焊下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记得头几天换的一个E40笔记本用的这个网卡.

网友:
联想SL410也是用这个网卡芯片,你可以对一下。

网友:
都是好人啊。。。SL400的好像也是的

网友:
找块用8111C 的板子 对比下也行呀

网友:
直接上天那水撒,轻轻的洗刷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为什么不拆下来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