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的显示器,屏尺寸一样,电源板和主板通用吗?

楼主(2013-11-15):
求各位显示器的大神说明

网友:
屏型号不一样的话不能随便乱换的

网友A:
电源板一般都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一般都通用

主板呢,尺寸一样的,通用 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呢,尺寸一样的,通用 吗

尺寸一样放得下,多数能通用,估计要飞线连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尺寸一样呢,能通用吗

就是尺寸一样也不一定都可以互换。。。。

网友:
驱动板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尺寸一样放得下,多数能通用,估计要飞线连电压吧

不通用不会对屏造成损伤吧

网友:
外壳一样的话,电路板应该也一样。

网友:
我换过很多电源板子,只要能放进去就行.

网友:
电源板可以用,驱动板用通用板该了

网友:
电源板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本人改过很很多液晶电源板,都是大大小小的,都没问题。真心不懂你为什么说不可以 ...

改过电源板,在加个通用主板能用吗

网友:
驱动板不全通用的

网友:
需要看屏线接口定义,分辨率,如果一致一般可以通用。也有特殊情况。有的驱动板挑屏。

网友:
驱动板貌似不可以的,的程序一样

网友:
电源板一般可以换前提要看个组电压是否相符,驱动板就要看屏了.

网友:
电源部分先搞清楚,是灯管屏还是LED屏,这主要区别在一个是用升压板,一个是用高压板。
电源板只要尺寸能装下,引脚定义可以跳线解决。
主板硬件通常可以通用,区别在驱动板所烧录的程序。
屏本身也有6位8位之分。不一样位数屏线定义是不一样的。
试之前可以先看下VCC的定义是否对得上。
个人理解,草草回答,望能帮到各位

网友:
最好是先点一下灯管,亮了在插屏线试一下

网友:
电源板可以通用

网友:
显示器驱动板,只要分辨率相同就可以通用,但也是绝对能用。比如17、19正屏通用。20、22宽屏能通用。21.5、23的也能通用。

网友:
基本上可以的

网友:
电源板可以随便换,但是驱动板就不一样了,同意的尺寸,每种不同的驱动板对一样的屏都有不一样的驱动程序!!!

网友:
电源板电压也不一定是一样的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写个程序应该可以了

网友:
如果都是高压电源一体板,那么电源板就可以替换。  不过驱动板要MCU一样  图像处理芯片一样,才可以替换的,如果是MCU和图像处理芯片集成一起的,那么及时一块全新的也不行

网友:
驱动板能否通用,一看驱动板上集成MCU的芯片信号是否一样,二看屏型号,参数里有可显示的颜色数,有的是八位,有的是伪6位,通过插入技术可以显示16.2M,俗称伪8位。而看灯管数量,有的屏是双打,有的是四灯,灯管数量不同,在控制电流时是不一样的。MCU程序是根据MCU芯片型号及屏型号编写的,如果这两者不同,那么就无法通用。

网友:
电源板可以通用 驱动板貌似不可以

网友:
电源板一般都可以,驱动板你可以试试,反正我试过大小不一样的屏有时候也能测试一下,最起码没烧过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