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驾广大英雄瞧下MATS扫描的结果

楼主(2013-11-15):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38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0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1
FBB[31: 0]           0        12356            0
FBB[63:32]           0     16839620            0
FBC[31: 0]           0        12260            0
FBC[63:32]           0        12324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9010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要么GPU~···要么4个显存

网友:
看不懂,,,,,哎

网友A:
测显存有无对地,电压是否正常,检查显卡背面有没掉件,然后重植或加焊BGA,再换显存

网友:
直接换就行行了

网友:
write是GPU存储数据,read是显存读取数据,你上面显示的mats结果明显是GPU问题,加个焊试一下,不行就只有换G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显存有无对地,电压是否正常,检查显卡背面有没掉件,然后重植或加焊BGA,再换显存

英雄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