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条司机

楼主(2013-11-15):
滚动条司机

网友:
XPP滚动条死机 怎么办

网友:
看是不是硬盘光驱等等问题,

网友:
外设,检查所有的外设看看还死机不死机了。

网友:
先把外设去掉。把内存换换檫檫试试呢

网友A:
滚动条之前死机重启——南桥
滚动条之后死机重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动条之前死机重启——南桥
滚动条之后死机重启——北桥

桥的故障多些吧。

网友:
楼主,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刷个BIOS试下,不行,就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先做系统,在检查硬盘,最后做南桥呢啊

网友:
外设或者内存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不好弄哟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了

网友:
把排除主板以外的硬件

网友:
先软后硬,留意一下内存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