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 复位灯过几秒闪一下问题,求思路!急急急!

楼主(2013-11-15):
                                    华硕M5A78L LE 主板复位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过几秒闪一下,过几秒闪一下故障。
     测到CPU供电1.1V,内存供电1.5V,内存辅助供电0.74V,北桥供电1.2V,PCI上的时钟电压1.68V,PCI  A14  为3.3v,感觉都是正常的, 检测卡复位灯过几秒就会闪一下,测试PCI A15脚电压也会过几秒会有一下轻微向下的跳变,刷BIOS还是老情况,在论坛遇见好多说是北桥供电这一块出问题了,但我这个此版不是这问题,请高手还有没有遇见其他的通病呢?急急急

网友:
我遇到有块ONDA的板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找不到问题,还给客户了

网友:
按照不跑码修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排阻有问题~·北桥旁边的~··我也遇到过,,还给客户的

网友:
华硕的板不好修

网友:
刷bios,上天修一块,症状一样,一刷就好

网友:
遇到一次,换BIOS得排阻好了

网友:
没有见过的毛病  研究了

网友:
刷BIOS,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还有一组1.8V的供电吧

网友:
有些华硕的板不跑码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按不跑码修就行

网友:
按不跑马来修,有些主板不跑码时,会不停复位,所以复位灯会1-2秒闪一下。

只要修好不跑码就可以了。

网友:
电压不对,,,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不行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