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Z进水机修好后。上电亮后自动重启五次才亮

楼主(2013-11-15):
ACER 4720Z进水机修好后掉电问题。客启送来的时候已开过机了,电池也进水了,拆机后看了没有待机电压。换了待机芯片后有3V 5V.进水的地方也处理过了可以上电了,可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开机掉电,电流到0.8A左右就掉电重启。重启五次后就可以点亮。点亮后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后再开又是这样。

网友:
关注一下。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修好过。

网友:
有芯片不良了吧

网友:
估计还是有腐蚀的小元器件

网友:
还有小零件没处理好,腐蚀了,接触不良。

网友:
那就是你这个机子还是有问题的,进水的地方多看看,估计还是有问题。

网友:
宏基有一款机器是不装原装猫卡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

网友:
不是猫,就是bios问题。。。

网友:
进水机器不良 ,难修呀

网友:
机器没修好客户拿走了,感觉就是猫卡没有装,不过暂时没办法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