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

楼主(2013-11-15):
联想笔记本LED待机后屏灯不亮但是有显示是什么原因啊

□大□东 -5 严禁灌水

网友:
像是屏线问题~··

网友:
楼主标题跟内容不符啊!难怪被人扣分。不过楼上也够狠的,人家都负债了,还扣人家分(因为楼主扣不了你的分)。LED暗屏给你一个思路,有屏的话先换屏看下-再量下排线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查屏的供电、亮度调节、LED开启、这些电压正不正常,基本上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我有碰到好几个亮度调节没有电压导致暗屏的

网友:
看一下灯管,在看屏线及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