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F

楼主(2013-11-15):
联想E290G
CPU:T1350(478)
北桥:英特尔945芯片组
南桥:ICH7-M
故障现象:触发上电0.2A,
维修思路以及方法:速度拆机,观察板面有无异常,确认板面正常,用万用表红表笔对地量各大电感有无对地短路,发现无短路。接着上电量各大电感电压,当量到CPU供电感时发现无电压,目标明确CPU电压没起来,上网找图纸。此CPU供电芯片是MAX8771,打开图纸找到MAX8771,查芯片工作条件,先查VCC,问题来了VCC只有0.39V,心中窃喜问题就这么简单被我找到了这是要秒杀啊!(自恋一下)然后看到VCC的供电是由5VSUS给它的。然后追查5VSUS发现是由此得来当量到PR24时发现此电阻不正常,原本是1M的经测量阻值变大,毫不犹豫换掉。期待奇迹的到来。接上恒流源电流一路小跑。lenovo出现了。此板修复!(修完这一台又修了个海尔A650的,也是无CPU电压,CPU供电芯片是MAX8770,巧合的是也是VCC电压不够,此电压是5VPCU 我直接从5VPCU电感飞线拉倒供电端,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