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pple Tv3 电源管理芯片338S1127哪里能采购到?

楼主(2013-11-15):
如题:
Apple Tv3 电源管理芯片338S1127坏,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求助于各位同行了。

上图: 版本型号:820-3351-A
就是这个BGA小芯片,11*11的,型号338S1127.
再来张给我卸下来后的图片

有的吼一吼哈,多谢各位同仁。

网友A:
LZ讲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苹果做工好啊,淘宝没得买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讲下是什么问题啊!

该电源管理芯片有两路输出,一路输出正常,一路输出大短(电感对地阻值5欧姆左右),无电压输出,外围元件排除短路后,确定是该BGA损坏,卸下后确定证实是该芯片损坏。

网友:
蛋疼·啊··买不到··

网友:
楼主 这东西配件好像中国没有

网友B:
苹果一般都能网购到吧?什么年代的机子?要真没有,只能找拆机的了。。。。。。

网友C:
可以买一个料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一般都能网购到吧?什么年代的机子?要真没有,只能找拆机的了。。。。。。

最新的机子,应该是2012年底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一个料板呀

这个料板也非常难得有,即使有也不会便宜哈

网友:
料板必备

网友:
这个料板确实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