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BIOS什么的都正常,进PE或进系统刚过LOGO就黑屏了

楼主(2013-11-15):
笔记本进BIOS什么的都正常,进PE或进系统刚过LOGO就黑屏了,求解。

网友:
什么本本,品牌 型号???? 安装版试下。

网友:
显卡问题多些

网友:
显卡问题还有是CPU供电的比较多见!!

网友:
换CPU的电容再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排除一个一个式

网友:
MSI的,集显的,全在桥里面。头疼。

网友:
好多种原因吧  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