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105待机0.01正常,能触发,但瞬间掉电,灯灭后不触发

楼主(2013-11-15):
今天收了一台东芝P105,版号是BD1V,据客户反映:坏前已经是有时可以,有时又不行,现在是完全不行了。
现在情况是:插电,灯亮,按开关,电流动一下到0.03就立刻掉电,灯也灭,再按开关就没有反应了。
拆机检查:待机0.01,3V  5V都正常出来了,按开关马上掉电,掉电后,待机就没有3V,5V
故障分析:后级有应该有短路,保护,开不起来。
追查:各电感阻值正常,没有发现明显短路,只好好实查开机电路。。。
EC是PC87541V,南桥NH82801GBM,测量开关有3.3V,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信号NBSWON#进入EC的2脚,EC的171脚DNBSWON#掉电瞬间有测得拉低2.8V,EC的155脚RSMRST掉电瞬间也测得3.3V也出来了,但南桥没有测得返回SUSB#高电平信号,不知这掉电瞬间测得的电压,能否足够证明EC已经正常工作了呢?大家指点一下啦。。。

查南桥工作条件:3.3V供电和晶振电压都正常,接下来不知怎么查了
加焊过南桥,不行,也加焊了EC和BIOS,情况还是一样。
各位兄弟姐妹,给点意见和建议吧???
有这机型或相似的时序,请提供一下参考,先谢谢

网友:
好好睇查查io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点评):
IO供电都正常,晶振电压也正常了,按开关后,掉电瞬间也正常发出了RSMRST高电平,应该算是基本工作了吧

网友:
我手头刚弄好一台类似的机子,呵呵

网友:
能正常上电的时候CPU电压出来没?

网友(点评):
电流上至0.03瞬间就掉电,CPU电压肯定是不出来的

网友:
南桥得到开机信号后,没有返回SUSB#若南桥RTC电路条件正常,应该更换下南桥吧。

网友:
有谁知道时序,请问一下这机型的时序:是先出RSMRST后出DNBSWON(通知南桥开机信号,类似PWRBTN,
还是,先有DNBSWON后有RSMRST呢??

网友A:
测一下D/C#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B:
单独插电源,BL/C#和D/C#都为高;
接上电池和电源,BL/C#为高,D/C为低
按月饼老师的帖子说,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D/C#是不是低电平

单独插电源,BL/C#和D/C#都为高;
接上电池和电源,BL/C#为高,D/C为低
按月饼老师的帖子说,应该也是正常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52756

网友:
决定换个南桥试试,
但不知这种情况,植球有没有效果呢?

网友:
根据你说的信号名称应该是仁宝的吧。可以参考下

网友:
错了,是广达代工的,

网友(点评):
不错,是广达代工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插电源,BL/C#和D/C#都为高;
接上电池和电源,BL/C#为高,D/C为低
按月饼老师的帖子说,应该也是 ...

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的回复十分仔细

网友:
更换南桥后,故障依旧。
不是南桥问题,
还是得老老实实按时序去查

网友:
16楼的时序不好用,
谁有本机型(东芝P105)的时序呢?
越详尽越好。。

网友:
终于找到故障点:是EC坏了,订了一片新的
排查方法:把EC的SUSB和SUSC脚挑开,按开关后,南桥正常发出了3.3V高电平,而且不掉电,电流停在0.06A,所以可以确定E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