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DELL4040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3-11-15):
今天修一DELL4040笔记本电源芯片损坏,照原型号换上后,待机0.01,3V、5V供电正常;于是开机触发,一看电流表指示只有0.2,明显是电压不全,所以测量所有电感对地电压只有三个电感没有电压:pl4201/pl4301/pl9201没有电压,于是查找这三个电感对应的位置是cpu2个供电,另一个是独显供电电压;根据修理经验应该是得先修出cpu电压,所以查cpu的pdf如下:
     cpu芯片3D3V_S5/5V_S5/1D8V_S0,VIN电压都正常,cpu开启VCORE_EN正常,就是不出cpu电压,没有办法更换cpu芯片,也没有解决,为此,求助论坛朋友出主意共同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恳请论坛朋友出主意帮忙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你能拍个主板的cpu后面的实物图吗

网友:
如果是大电容,就拆了。

网友:
换上几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
很多大电容会引起这个问题。不要问我具体是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哈哈哈

网友:
如果是这样,修好了一定回复额啊

网友:
看看其他电压

网友:
换MOS管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