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独显ATI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3-11-15):
笔记本维修也有个七八年了,这里我着重感谢一些迅维网,伴随着我维修技术的成长,迅维网确实帮助了我太多太多,每当维修陷入困境,每当凝重的眼神看着主板无从查起,百度总是第一时间指向迅维网,无论是技术经验,维修思路,还是图纸资料,一应俱全。再次感谢迅维网的创办者和那些发帖的兄弟。在某个时候我慢慢的养成了给自己做维修记录的习惯,修完机器,长舒一口气,欣喜时刻不忘回想维修思路,然后随便整理成一个维修记录,无论日后查看还是经验积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第一次发帖,一个没有深度的维修案例,不当之处忘见谅*************************************************************************************

dell 1545独显ATI进水,接电流表0.7A左右,有不太明显的电流变化,拆掉内存继续测,电流0.45A。又测bios引脚波形,在插内存和不插内存时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就说明此机器内存已经检测过了,应该重点检查显卡和BIOS。因此机器是进水所致,所以应该先从显卡入手。

清理进水发霉的地方,然后用烙铁把发霉严重的焊点重新加焊洗净,测电流依然如旧。。。

本着从简单问题入手的维修思路,我先测了一下显卡供电,测得两组。一组1.01v,另一组0.6v,感觉不对,找图纸得知此电压应该是1.8v,继续找,发现这组电压+1.8v_sus经过U67过来。测U67 5678脚有1.8v,123脚为0.6v,继续测控制脚4脚只有0.5v左右,明显不对,查来源。当测到一个上拉电阻R5411时,发现发霉,电阻另一端接+PWR_SRC,万用表一挑已经发霉断掉。从DELL D600主板找到一个10k电阻替换,开机启动正常。

补充内容 (2013-11-16 11:07):
我也是从一个菜鸟慢慢成长起来的,我深深的明白一个初从维修行业的人员,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维修思路,一个好的案例只能修好一台或者一个型号的机器,一个好的维修思路却能修好一类机器。

网友:
我也有记录是习惯,但是就是经常没有时间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要很仔细的

网友:
楼主就是好。给我们正在学习的菜鸟很有帮助。十分感谢楼主。

网友:
讯维网伴随你八年第一次发贴就这么好,月饼应该给你搞个经典。火

网友:
楼主发帖记得上图啊,这样更形象,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加精,我们更容易加分

网友:
]真羡慕那些能自己修笔记本主板的,我好像学习!不知哪有自学维修笔记本的视屏?期待

网友:
这个不错哦。有的机进水还是不修的好、。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直入正题的!

网友:
这个电路图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你那是不是1.8V的转换电路有问题啊?我一般都是直接飞个线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A:
我主要是给那些不懂的维修的人看,给他们点维修经验··很多时候很复杂的主板,其故障点就是一个小电容或者小电阻,可是要查到它却需大费周折。所以我尽量的写上自己的判断思路,让他们更容易懂··

网友:
确实维修思路很重要 有一定的思路了 维修的效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是给那些不懂的维修的人看,给他们点维修经验··很多时候很复杂的主板,其故障点就是一个小电容或 ...

我是说你感谢迅维的开场白!!!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是靠经验积累的,

网友(2014-07-15):
能付上图纸吗大哥谢谢

网友:
楼主能付上你的独显图纸吗?正急着找这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