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CM78上,内存旁边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11-15):
这个板是磐英CM78,这个红圈里面的芯片,看不清,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只是初步估计是内存SPD芯片的供电芯片,谁知道它是什么型号?

网友:
学徒娃儿,多看资料吧

网友A:
内存的负载供电,型号应该是W83310G

网友B:
应该是负载供电,负载供电明显特征是5,6,7,8脚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w开头的,本体上有个大写的W

网友:
W83310G 或是W83321G

网友C:
W83310内存负载供电芯片。

网友:
一个MOS管?而且管子在上面为什么还看不到型号?

网友:
从这个方向看过去好像上面是有字的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芯片

网友:
用酒精擦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负载供电,负载供电明显特征是5,6,7,8脚是连在一起的

对, 是连在一起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负载供电,型号应该是W83310G

谢谢。看上面的字有点像你的说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W83310内存负载供电芯片。

再请问是输出多少电压,我的是DDR2,是SPD用的3.3V,还是内存的 1.8V

网友D:
应该是内存的1.8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内存的1.8V吧

我测试1脚输入为1.9V,4脚输出为0.9V左右,没达到1.8V

网友E:
内存负截芯片,输岀0.9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负截芯片,输岀0.9v是正常的。

我在电路图上怎么只看到1.8和3.3V的内在电压,没看到哪个引脚是0.9V?

网友:
可能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