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78GM3-RL

楼主(2013-11-15):
开机不显,跑FF,重上945CPU,烧了出烟,看板,烧了1117,3.3V短路了。拆下还是断路,看线路,拆到网卡那边的UL2,就好了,手上无有料就不上,更换1117,上机正常了。那UL2是网卡保护的。

网友:
你竟然没把桥干冒烟,不过修好了,思路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
兄弟,重上945CPU,你打错了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打错了字的吗

网友:
表述有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