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瞬间掉电

楼主(2013-11-15):
测试电压 内存1.5 1.8 显卡小板瞬间1.8 V 通病小板都换过了。cpu没电呀!
cpu

网友:
开机瞬间电流0.8 掉了。显卡换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CPU没电压楼主换显卡干嘛!要先修CPU供电吧!

网友:
都说是小板问题 到底小板那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