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联想THINKPAD e40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3-11-15):
插上电源到自动到0.4左右就掉电·    按开关也是到0.4左右掉电,我查了一下说是通病 内存贴纸下的PF10坏了,但是测出来又正常,请问还可能是什么问题 ?

网友:
根据时序和图纸一步步的查吧 看看CPU供电有吗

网友:
最好按照时序查吧,电流到0.4,应该重点查下CPU供电,测一下十分存在短路,也重点看电源好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差电感供电,看哪个瞬间没起来,就修哪一个供电就行了

网友:
量一下是不是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