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上cpu掉电 饼哥进呀

楼主(2013-11-15):
AMD的机器 待机0.06,上CPU触发0.4左右掉电-保护了,去掉CPU 0.3左右不掉电,断开CPUPWROK电流0.6 不掉电 换过CPU故障一样 桥也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加焊CPU座子。应该能好、

网友:
学习一下

289679696 -5 严禁灌水

网友:
会不会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呢?

网友:
楼主如果解决了记得说下,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个啥情况

没换?这个回复还限制字数呢、、、、我去

网友B(2013-12-15):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OK很久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呢说说看

网友:
怎么解决 的,说出来让大家分享 啊

网友:
把CPU供电的PWROK断开,如果不掉,那就是CPU供电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