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一体心逸T330,5V对地短,求图

楼主(2013-11-15):
方正一体机心逸T330,没板号,也没找到图纸,USB接口对地为零。正常有51125旁边有个电感对地也为零,应该是5V了,用烧鸡法烧了一分钟,没发现有炀手的无件。郁闷。没找到图纸。不知道从哪下手,哪位大哥有图纸,帮忙 传一份,谢谢

网友:
耐心等待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如果你确定5V对地短路那就是后级负载有问题,找到5V的那个有级电容接个线加电到5V小小的烧一下,短路的会烧出来的

网友:
修好了,USB口旁边有两个电解电容坏了,这种电容坏了外表看不出来。

网友:
恭喜你,那个电容坏 了确实看不出来,我前天修一台也是5V短路,也是电解电容坏了,不过我那个是烧出来的,电压低 不一定烫手,感觉温温的我就把那个电容翘起一边然后就不短路了,换了一个亮机

网友:
短路好修啊,

网友:
我手头有块板,没量到短路,就是屏不亮,你们的可调电源是怎么接到这板子上的,有那种头么,我看适配器是19V 6.32A,我的可调电源最大才5A,能行么,这个机器的BIOS和EC BIOS 能给大家分享下不,我打算刷下BIOS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