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bios里的 服务编码 service tag 怎么改

楼主(2013-11-15):
如题,bios里的我自己输入的。和背面贴的不一样,如何改回来

网友:
重新写BIOS,改回来不就行了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同意楼上的从唰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从唰就可以了

网友(2015-12-16):
没有意义吧 反正修亮了就行了

网友B(2016-11-14):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从唰就可以了

怎么从刷?求教,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从刷?求教,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可以使用winhex修改bios文件来修改服务编码

网友:
把bios文件读写出来使用winhex来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