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1s 不触发

楼主(2013-11-15):
EC发给南桥的PWRBTN#信号为低电平

电源头的白灯在闪烁,用原装适配器也闪

按照修不触发的思路没修出来   有谁知道电源头灯为啥闪吗

网友:
为什么你们修机总喜欢看灯怎么闪呢?经常修同一型号你可以看灯,每次来的都是不同款式的,你还瞧那灯做什么,既然触发信号为低,那就查倒底是EC没发出,还是桥拉掉了吧。你都找到问题了,就细心的查一下就行了,修机要有耐心,别老想着通病。

网友:
修机要有耐心,开始修得慢,以后就快了。

网友:
电源头灯在闪说明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按短路维修就可以了,在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
你查前面的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机子不触发,你就要按照不触发修吗?知道什么问题就要慢慢的查查,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修开机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按时序测下吧,别看灯了,整点靠谱的事吧

网友:
什么都别想了 刷个BIOS  百分之90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