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CM桥无PG信号引起的无CPU供电

楼主(2013-11-15):
因为晚上刚刚修好,所以没有拍照,上点位图给大家参考一下吧,新版的点位图我也弄了一会才搞出来的,论坛里有。维修思路如下:
华硕M3N78-CM先测得各电感无短路,上电测量,发现没有CPU电压和总线电压,根据AMD时序,先修CPU电压,电源芯片RT8855

1脚pwrok没有电压,48脚EN没有电压,当然没有CPU供电,不知道先测那个,先查了一下EN,如下图

很明显,经过一个双二级管进桥,没有电压,说明桥没有发EN信号
查pwrok信号,如下图

pwrok信号连一个三极管的C极,B极1.8V,e极连桥没有电压,看来,是桥的问题,查桥的条件,供电1.1V正常,那就先查一下PG吧,ATX电源PG连接如下图

进桥的那个地方空的,经过电阻进IO芯片,再由IO芯片发出进桥,问题就出在这里,进IO正常,IO发出的PG电压由一个822排阻电压上拉,但不正常,我在加焊了822排阻后,只有2.5V,因为要回家了,所以我没换排阻,直接将PG进桥的那个空位焊了个电阻,PG信号绕进IO直接给桥了,上电测试CPU电压和总线电压都出来了,跑码正常。没有仔细测试是不是能正常使用,明天再去装个系统试试。希望修到过这块板的同学给个意见,谢谢、
下面几张图是总线电压的相关电路,主要是查POQ103的G极,经电阻连接LM324的8脚,查10脚的开启信号,经2个三极管,最后也是有桥发出的1.2VTH_EN

网友:
解释得比较清楚,技术不错

网友:
好,羡慕中。

网友:
还是有图好啊,可是现在有的板子,图太难找了,希望这样有图的贴子更多些就方便了:)

网友:
我之前也修到此板,主要是无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开启电压。我测得IO旁的822排阻值有问题。换了就有CPU供电了。

网友:
修过,ATXPWROK,上拉排阻不正常,只有1.5V,引起PWROK_SB,没有,桥没有发出CPUVDD_EN。
换掉排阻就正常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呀。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chinafixRookie -8 严禁灌水

网友:
华硕小毛病就是多些。

网友:
看来我的技术还是不行了  的好好学习了  明天早点起床

网友:
楼主说的对,基本都是这类故障。

网友:
又是电阻惹的祸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很好也很重要,谢谢

网友:
纯技术文章,很受用

网友:
那个2.5V是正常的,加个电阻是多余的,拆掉吧,一样会跑码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今天就是换了个排阻,把原来装上去的电阻拆了,也一样跑码了

网友:
很给力的维修~~·思路清晰~~!!连我都看得懂~~

网友:
万恶的华硕82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