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DELL 5110

楼主(2013-11-15):
图中的是DELL5110适配器接口在小板上,  PCID    PSID  是什么意思?????PSID是不是适配器插入检测到EC的,此脚断开没有和大板相连但是接适配器自动上电触发……请大神给讲解下,小弟新手,在此谢过了……

网友:
dell应该没有那个检测针信号的吧

网友:
在小板上量了下是0.08V  ,直接连到EC中间也没有上接电阻,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大神PCID又是什么呀?

网友:
新手再次飞过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psid 7。5V吧

网友:
测了N次都是0.08V……关键是此脚我断开后,还能上电,3V 5V都产生了……

网友:
学习下   都搞不懂

网友:
会不会是适配器插入检测到  EC

网友:
图纸,上个,分析分析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信号只去EC吗

网友:
看下接电池能充电吗?DELL的检测脚跟开机没什么关系,倒跟充电有关系

网友:
先换个EC试试

网友:
BIOS也考虑一下

网友:
这个检测AC功率的

网友:
检测针信号 DELL的有检测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