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不显示,求助啊啊啊啊

楼主(2013-11-15):
本人学徒。,搞 一台很重要的机器,客户是合作关系机器是她自己用的。之前修过显卡《植球了》,用了1个月前2天返修了,开机灰屏然后加焊显卡亮机了。打算装机测试。途中有事出去了十几分钟。再回来装到1半不亮机了。。。。电流1.3于是又拆机加显卡无果,。觉得应该还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做上去电流还是1.3不显示。当时要下班了也没管了。第2天继续搞显卡,电流依旧,于是刷bios发现bios很容易读不到,换个代用bios继续刷,编程到有一个程序的时候发现电流到1,2自动重启一直重复。很郁闷。把bios刷回初始去问题依旧,然后继续换bios跟程序还是不行。途中还把bios装反了一次。555.接电冒烟赶快拔掉。。重新装回去电流依旧不放心把bios也换了个,做北桥。换io,第2 个io也加基本上都搞了,。然后越弄越遭。交给师傅搞了一天说不好搞给我的时候不掉电了电流0.9.我换了cpu发现跑到1.3回到原来状态了。。难道cpu也烧了板也烧了么???这不科学啊。求大神解释

网友:
感觉电流跑1.3还是没有过显卡啊,你显卡没有做好吧....现在改良的631芯片山寨的多哦

网友:
关注一下。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修好过

网友:
没有631的显卡了。用 的是630跟603的,换 了很多次都是这电流求解释

网友:
你这机问题本来就是显卡问题,盲目的搞机子都让你搞死了。修机本来就要很细心,看下显卡有没有掉点、焊盘有没有掉漆连一起的..........

网友:
最的接了两台都是换显卡……现在还有一台在测试中……应该没什么问题昨天下午到现在一直都正常!

网友:
换一个显卡看看

网友:
说不定 机器挑显卡呢换个631的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板变形了

网友:
显卡没有发现异常啊。现在只有换板 了。绝对不是显卡问题了做了7次换了5个

网友:
买个631,85元就能好

网友:
你换个显卡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