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AMD 独显 进系统跑3D 断续黑屏 帮帮忙

楼主(2013-11-15):
客户送修的时候是黑屏,电流1.4A,7声报警。
按照以前的办法加焊北桥,开机亮了,进系统正常,一开跑3D马上会间断的黑屏。
显卡等芯片温度不是很高。

是北桥没有干好还是显卡的问题?有过这种情况的帮忙下,,先谢谢了。

网友A:
重启之后显卡是不是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仔细看完。有什么关系么?

我遇到过一看电影就重启后显卡就不见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昨晚干了显卡,不显了,有时间再把桥和显卡都卸下植球看看

网友C:
    建议要换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要换个新的

是换显卡还是桥?桥50,显卡要100多哦。

网友:
还是加焊下  如果换的话那估计也没什么钱赚了

网友:
换个显卡但这显卡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之后显卡是不是不见了?

关注一下。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修好过

网友:
忘记来汇报了。桥和显卡都植球,装上正常了。
风扇该常转,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