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sonyPCG-61212T失败,不解中。。。。

楼主(2013-11-15):
今天接了一台sonyPCG-61212T的本子,客户说正在使用中突然冒烟断电,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3v 5v 供电芯片周围烧糊发霉一大片,问顾客有没进过水,客户说没有,那就奇怪了,没进水怎么会发霉?不管了,修吧。先用洗板水把板子洗干净,发现好几个电阻电容都氧化掉了,供电芯片SN060809的VIN第6脚已氧化断掉,看来只能换了。再目测,发现电容PC259的另一端板子已烧了一个大洞,去掉电容用万用表测电容两端0欧,蜂鸣器哇哇直叫,仔细一看这个洞烧的很深,都烧到第2层了,心想这板子废了,师傅说把洞两边的铜皮翘起来试试,听师傅的,翘起后果然不短路了,看来洞表面的铜皮是主供电,下面是地线,嘿嘿!还是师傅NB。接下来补原件换供电芯片,可手上没SN060809这个IC,上网搜了一下,说ISL6236可代换,查引脚定义果然相同,但ISL6236也没有新的,废板子上的懒得拆,忽然想起ISL6237是和ISL6236相同的,那是不是说也可以代换SN060809呢?嗯,试试吧。。。把ISL6237焊好之后从第6脚飞线到主供电,插电源看待机0.02 嗯??竟然正常啦!哈哈好开心!接着开机电流跳变亮屏进系统不带卡的,哈哈修好了,师傅说多开一会儿测试,心想都进系统了,应该没问题了吧,嗯,还是听师傅的多开一会。。。果然过了十多分钟突然闻到一股冒烟味道,接着掉电黑屏了,嗯???这什么情况啊,仔细一看原来烧的黑洞旁边有烧掉一个小洞,再按开机键没反应了,,,用万用表测洞里面地线和上面主供电又短路了,再测地线和公共点也是短路,这是为啥呀?我头绪了,,,

网友:
等待你师傅的回答,俺也想知道~~~··,你师傅是高人啊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难修,短路少板

网友:
没处理好,最好把炭化的pcb都扣掉

网友:
烧成那样了 肯定是要多烤机一会了 可惜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
这种问题请教师傅还是最好的知道答案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炭化的pcb没有处理好,导致漏电,你应该把能扣掉的炭化处都扣掉,然后把所有炭化点用烙铁高温浸入松香,特别是那个大洞一定要用松香填满

网友:
你师傅镇NB,很想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当师傅的都不是吃素的!

网友:
这个很麻烦呢,这个多烂了

网友:
lz处理的不干净呀

网友:
坐等楼主修复时分享经验!

网友:
你师傅是高人   跟他好好学习   将来必定成大神

网友:
进水腐蚀  特别是烧穿主板的  一定要处理干净  要不然 就算现在好了   以后还会返修的  在烧主板 会麻烦的主板 就几层  细心一点

网友:
求答案哦。。

网友(2014-06-23):
索尼的机器很难搞的  简单的就接

网友:
主要进水机器不稳定 所以要多试试

网友(2015-06-20):
楼主现在什么情况,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