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WT7520空载输出正常,带负载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3-11-15):
一山寨电源,待机电压偏低,不能启动。开盖目测,次级电容基本鼓包,全板电解(包括初、次级)换新后发现待机5VSB正常,启动正常,空载输出12V,5V,3.3V全部正常,但无PG。接负载(旧PC主板)后各输出电压分别低至7.5V,3.5V,2.8V,待机5VSB电压不变。果断卸下主电源管、推动管(皆为13007),单独测量无异常!找来两个13009换之,接上负载,通电,12V,5V,3.3V及PG信号一切正常。
本人以往经验,带不起负载一般都是初级大电解失效、快速二极管故障、输出滤波电容失效,这些都比较容易解决,像这样带负载才出问题的功率管,还是少见些,发帖留印。

补充内容 (2013-11-16 18:03):
实测两个13007的hFE都是22(新的13009一般23~25),全板电解我都第一时间换掉了,而且每个新的小电解换上前都测量过,此电源确实是13007性能不良导致的。

如果13007的放大倍数在20或以上,更换新的50V 10UF的小电解会不会带载和PG正常呢?
能测量一下拆下的13007的HFE放大倍数吗?发上来让我们看看

网友:
才修过这样问题,就是检测方面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终于可以给我的废电源修好了

网友:
      老电源出现这样的故障,一看描述可知损坏原因是电源盒内温度过高或负荷过重(小马拉大车)所致。元件在高温环境中加俱老化速度,不光是开关管老化,β值变小带不动负载,其他元件也会不同程度受伤,只不过还没超过电路参数的允许值,谁的参数超出谁就是故障原因。修好后,仔细检查散热风扇的可靠性哟。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嗯,楼主修电源的技术一看都不得了,这些问题我都修到过!大电容失容可以引起无PG,或PG偏低!

网友:
来看看,带不动 负载 经常看到, 液晶板子 经常有 ,去掉保护, 能用一个月。

网友:
怎么 测量 不良 又好着的,开关管

网友(点评):
这个属软故障吧,一般的方法应该测不出,我们这样的条件,也就只有替换法凑效了

网友:
          有个疑问,12V、5V、3.3V输出电压降低这么多,降低幅度达到 37%了,7520 的欠压保护为什么没有动作? 看来你还要检查欠压保护取样支路元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