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HP511老机器,风扇开机狂转,不降速的问题

楼主(2013-11-15):
HP511 独立显卡的老机器,自己拆开清过几次灰,最近一次上个月吧折腾后,开机风扇不转,直接掉电,打电话问了几个人,都说是短路了,可能要换桥,或者主板,没舍得,晚上自己搞了一下,又OK了,不知道哪儿问题,
不过发现风扇一直不降速了,TB换了个新的,也没解决问题,系统也干了几次,纠结啊,麻烦各路高人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BIOS刷个试试

网友A:
个人觉得老机嘛~··肯定发热量大~··狂转是正常的

网友:
老机器能用就用,别挑刺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监控方面的问题呢?有没看过主板的温度监控?

网友B:
不会是掉东本了吧

网友:
不知道主板的温度监控在哪儿呢,得先找个线路图学习下,求高手指点,
开机就拖拉机一样,特别是晚上,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掉东本了吧

哥们,掉东本,什么意思,刚刚花了10个积分,下了2次,第二次说有点位图,就是打不开,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老机嘛~··肯定发热量大~··狂转是正常的

]测试过了,温度感觉还好,就是风扇一直转,不降速

网友:
这个是检测图

网友:
刚刚再次测试,发现问题了,开机就发现75度,随便温度压力测试下,轻松过83度,随后达到99度,
但是一关掉测试软件,几秒温度就降下来了,奇怪。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散热垫太厚的原因,前几天测试了下散热器,就是用电吹风吹显卡端,散热器那边很快就热了,应该没换,找不出原因了。
电脑城人家让跳线,但是跳了说容易烧南桥,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