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上电,不开机,诊断卡D0解决办法

楼主(2013-11-16):
  昨天收到一主机,联想N1996 L-A690 主板型号:联想AM2 M 690!!由V星MSI代工!
开机屏幕不显示。以为是内存问题,直接拔了内存,擦擦然后安上去,无果。
然后主板电池放电(有过这类问题,经验之谈),以为能解决,结果还是不开机。
然后上诊断卡,诊断卡显示D0,经查,主板或内存有一个没有工作。
手摸CPU发现没有发热,于是把U拆下,查看针脚无异常。找U供电4P,发现4P供电有点问题。解决后,CPU发热,电脑还是不开机。
主板拔下电池,开机D0,关机后不能开机。不上电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后来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因为没有电池的原因?找一新电池,开机,问题解决了......
因为以前有个一个板子,客户送修,告知主板坏了,客人去别家修,结果说换了个电池就好了。。。
结论:主板COMS电池没电,导致主板不工作。

问题很奇怪,大家以后遇到累死问题记得先换主板电池,查CPU有无温度

网友:
这太正常了  为什么不先量一下电池有没有电呢

网友:
ATI芯片组,如果VABT的电压不对,容易造成开机不跑马。通病来的

网友:
老兄我也碰到过这事,遇到这类事先拆电池测电压,让后再放电

网友:
有可能RTC电路只是由电池供电,所以电池电压低或是没电池,就不能开机。

网友:
MSI代工的联想~··经常有人拿来修~·

网友:
电池很重要的,好多机子必须要电池才可开机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经验啊

网友:
nv芯片组没电池会导致不触发,inter很少不触发,多数不跑马

网友:
4P供电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个问题很普通啊,我还碰到别人修机器,然后4P插座没插的,然后在那叫半天,说之前能开机现在怎么开不了机的。。。这个就是维修的粗心大意,这样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
这种板子 我换了十几块电池 都OK

网友:
有好多主板没电池都不跑的

网友:
D0当不跑码修了啊。

网友:
有些主板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ati的芯片组,电池无电主板不复位。

网友:
拆电池先测一下电压

网友(2014-02-13):
AMD桥大部分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CPU底座虚汗

网友:
电池没电造成主板不跑码的情况很多,呵呵,所以最好是先测一下电池!